proteus7.12,的虚拟仪表问题

楼主(2008-12-11):
rt,最近初学proteus,用的7.12发现在仿真的时候如果关掉一个虚拟仪表,就不能打开了。例如开始的时候放一个示波器看输出波形,然后按示波器上的叉叉关掉,示波器的界面就再也打不开了,即使停止仿真再运行或关闭文件再打开都不行,有时候关几次程序在运行又能打开,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 DEBUG 菜单下点 VSM Oscilloscope

楼主:
谢谢楼上的

ls的用的是6.9的吧
我用的是7.1的,是debug菜单下点digital 点digital Oscilloscope,
这个proteus的示波器好老土阿,好像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A:
能玩得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