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要求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8-11-01):
我的项目供电是这样要求的:
线路板工作电压使用5V。采用三相四线供电,有任何一相断电都不影响工作;当出现接地故障的时候也不影响供电。也就说,在上述两种情况下,5V工作电压都要保持正常。各位大侠给提示个思路,怎么实现啊。。。

谢谢了。

网友A:
用三相变压器桥式整流即可

网友B:
用三个单相桥输出并联,每个桥都是火线+零线。

网友C:
用3个变压器

初级接成Y型,次级整流后并联!
次级电压和功率余量搞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