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73不能锁存,示波器测不到上升沿

楼主(2008-11-01):
     EN273 = 1;
          clk1 = 0;
          P1 = table[dis_buf[k]];
          clk1 = 1;
     _Nop();

我用示波器测量273没有上升沿,273的输入脚有信号,一直没有输出

楼主:
解决

晶振坏了,导致没有上升沿

网友A:
可以仿真就不是晶振的问题,clk1、EN273分别是什么脚控制的

273应该是电平锁存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