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顶层放置一元件,怎样设置才能在底层同一位置放一

楼主(2008-11-01):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做个这样的元件封装

就是把DIP16跟独石电容的封装做成一个封装,不知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B:
你的判断是对的在Clearance Constraint中将不同layer的间距设成0

楼主:
3楼的建议可行,但治标不治本。谢谢。

楼主:
4楼的建议,我试试。谢谢

网友C:
设置一下

在protel99se中的Design菜单下选rulers...再点“Run DRC”将窗口右侧的“Component Clearance”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请4楼和7楼说的详细点好吗?最好贴图!

我试了。把顶层和底层的间距设为0,不行。能贴图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D:
不用管错误,直接把它放到下面去就行了。

楼主:
10楼,我试了试还是不行。11楼,做法可行,感觉不舒服。

贴图,大家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D:
晕……有啥不舒服的……跟掩耳盗铃差不多了……

网友E:
Component Clearance 有不同检查级别

有快速检查和详细检查

快速检查为了简化算法,就简单判断方块位置是否重叠,不同层的也认为重叠

选详细检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另外,只有在线DRC存在这个问题,正式DRC不会

楼主:
computer00,我只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明白。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14楼的帮忙。

经过图所示的设置后,在底层放置一个数码管的顶层的地方,放置其它元件。在DRC时,不再有出错提示。至于a元件的焊盘与b元件的位置是否冲突,大家最好考虑周到。谢谢大家多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