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电容ESR

楼主(2008-11-01):
(无正文)

网友A:
阶跃电压/冲击电流的最大值=ESR

网友B:
电解电容都是使用LCR电桥测量

网友C:
使用专业测量仪器

网友D:
ESR为什么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ESR为什么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既然是等效电阻,电阻不是不随频率变化的吗?

网友E:
阻抗是随频率变化的

就算纯“电阻”也可能随频率变化

网友E:
更何况本来就是“等效”的

ESR 的根源并不是什么东西的电阻,而是介质损耗或趋肤效应,这些都是随频率变化的,ESR 只是这些现象的等效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