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容易损坏

楼主(2008-11-02):
在现场,使用74HC373的信号,直接送到ULN2003,驱动24VDC的灵敏继电器,在继电器的线包端已经再次并联反向续流二极管。使用中,容易出现达林顿管的某路损坏,有时,还造成74HC373芯片的输出损坏。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使用MC1413会好些吗?

网友A:
会不会原理图有问题?

ULN2003和MC1413是一样的,换一个肯定照样坏!

网友B:
继电器多大电流?7路同时用了吗?

若是24v电压,7路同时用,只允许250mA哦

楼主:
不是7路同时用

在使用中,不是7路同时用,最多是3路同时用,有一路有频繁起停动作,共计的最大电流有100mA左右吧。
请帮忙分析。

网友C:
估计是继电器问题

你用的那种型号继电器,有没有具体查参数.最好把电路放出来才好分析.我遇到的2003损坏都是继电器问题,感性耦合击穿2003

楼主:
继电器驱动

现在贴上我的使用电路图。有时是ULN损坏,有时74HC373输出也容易损坏。我在继电器线圈上,还专门并接了反向续流。
请帮忙看看。

网友D:
ULN2003输出已经有钳位二极管

勿需再加,引线较长的话,需要外加继流二极管,或RC吸收回路。

如楼主用的是正品ULN2003的话,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楼主:
正品 ULN2003

我用的是在柜台上,买的ULN2003芯片,1-2元,也不贵,如何判断是否为正品?我买的是新的。

网友E:
楼主,如果你是用来控制大电流,高压的

当心通断时火花串入电路导致集成块损坏
建议加一级光藕隔离,或直接用中功率管替代ULN2003试试

楼主:
电火花串入电路

电火花串入电路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只是没有测试过。
1、为防止损坏74HC373电路,可以加入一级光隔。
2、驱动达林顿,如果换成中功率管,焊接麻烦多了。是否有办法加入小的器件,消除电火花的干扰,防止损坏达林顿。
  在这个方面,我看siemens的PLC中,DO输出也用达林顿,也会有使用中的损坏通道的故障,但是少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