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能否用贴片电感?

楼主(2008-11-03):
  调频收音机的电路中,有很多用铜线绕的空心电感,这些电感很占用空间,不知能否使用贴片的0805封装的电感?

网友A:
可以,只要电感量够,但不能都满足

电感量稍大,表贴的就做不到了。

网友B:
用表贴电感的原则

电感、电容的误差要控制在+/-5%以内,而且可以实现生产上的“免调”

网友C:
可以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