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用PLD?

楼主(2008-11-04):
我有一个七位输入(a,b,c,d,e,f,g),四位输出(o1,o2,o3,o4),根据不同的输入组合,产生相应的输出组合,用PLD能否实现? GAL16V8? 市场上一般价格是多少?

网友A:
可以,但GAL芯片已经老旧停产了

市面上的GAL都是拆板翻新货,高可靠应用或批量产品不宜选用。

网友B:
CUPL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2712/category.aspx

楼主:
RE

谢谢楼上二位!
那用什么新片子好?另外我看GAL好象要给它时钟才能输出.我想用个不用时钟的,输入信号同时到,自动输出就行,有这样的片子吗?价格最好不超过4元,否则我就用分离件了.

网友C:
可以的

16V8很便宜的,肯定在4元以下!
这种芯片没有停产,许多场合还是适用的。
特别是译码编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