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楼主:
如果450V电源正极与24V电源之间存在漏电流

由电流传感器检测输出,请问这种电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A:
你也没有说要检测什么来的,要是检测直流电源湿地的法,不

检测直流系统湿地,用的是差分法。

楼主:
为了检测450V母线是否与24V支路有短路或漏电现象

请问差分法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