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WM可控的恒流源,如何限流?

楼主(2008-11-06):
电路原理类似BUCK,具体电路比较复杂就不贴了。

我查看了一些开关电源的限流方法,基本都是关断MOS,然后软启动复位,并不

是我希望的。

我希望电流超过Imax之后,恒流源一直输出Imax,而不是关断。

网友A:
问题是你能容忍输出电压下降的情况吗

一般电源都以稳压为主要功能,限流仅当保护用。既然过载了当然保护了。

网友B:
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并把过电流保护改成过电压保护

应用要求不同,当然设计的原则不同啦

楼主:
RE

2楼注意,我这个是恒流源,不是电压源。

3楼的方法我也考虑过,用钳位的方法来限制反馈信号。
反馈信号是用电阻采样电流获得,经过放大之后的满量程也只有几百mV,对基准要求太高了。

网友C:
既然是恒流,不知还限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可控恒流源

网友D:
LED背光就是恒流控制的。

基准电压比如是0.25V,外部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可以用PWM来改变反馈端的电压,达到调整电流的作用。

楼主:
穿电阻不能解决问题

限流主要是为了防止反馈或整个电流源出现问题,用一个可靠的方法使得电流输出不会过大,烧毁负载,负载很贵很强大

网友D:
那加一个限流电路就可以了

用普通的三极管和稳压管就实现了。

网友E:
你这个是开关控制的限流

类似于电机控制的恒速控制转为恒转矩控制情况,去参考那里的电路吧。

一般的电路是保护性限流,其主要电路特征是串联一个电阻并用这个电阻反馈一个电压来控制管子的电流。但这种方法当然也有它的不足,因为它增加了管子的电能消耗。当然,因为是只能保护开关管,因此并不适用于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