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图中的空心电感能否用贴片电感代替

楼主(2008-11-07):
  左图中,电感L1是作为阻抗变换用的,将输入的50欧经过电感变成600欧输入到场效应管的栅极,由于L1是用铜线绕的,体积很大,所以我想用右面的图,用两个0805的贴片电感,不知这么用可以吗,由于是高频(100M)电路,不知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可以,但要选择可以工作在该频率下的贴片电感

贴片式绕线电感的工作频率可达数G甚至更高,但不是所有的贴片电感都是高频电感,这一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