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和Altera的CPLD一般用谁的?

楼主(2008-11-09):
考虑成本和性能?

Lattice现在怎么样啊,以前上学的时候用过,不过现在感觉好像不行了

网友A:
altera的MAXII好像挺便宜的

MAXII 的EPM240比 MAX系列的EPM3128还便宜。我从市场上零买才10元一片

网友B:
EPM240我买花了20啊,问了好几家,20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C:

alter 一般只有商用的
xilinx 由工业和军用的,一般以xilinx用好,支持的软件很强大,第三方软件也很多

网友D:
资料上说

    我前段时间查了一些资料,记得好像是说,xiling属于FPGA,是基于门的,Alert属于CPLD,是基于模块的,前者更加灵活,但是时间同步的精确性不好,后者相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小规模的,使用方便的可编程器件。因为手头要做的东西速度要快,单片机跟不上,逻辑么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不复杂,用门电路搭又要用很多芯片占面积,用可编程器件又没有找到小巧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推荐的?

网友E:
回复!

  用altr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