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数码相机960不动作故障,咋修? 修好了

楼主(2008-11-09):
(无正文)

网友A:
还修啥修? 退、换!

楼主:
修过一次,可能是上次保修店没退换保修卡,

没想到又坏了,保修卡不没了,不愿给保修了,要修就700元!

网友B:
无从判断

    想要自行维修的前提是先搞清电路结构和原理,然后拥有必要的相关配件,这事实上很难具备,除非是开关MOS管之类的坏了(用万用表即可测出)或是接插件问题,否则基本不具自行维修的可能,但这类小故障的概率并不高,专业维修人员也不是技术上就高人一等,只是有成套的备件,用维修计算机的方法进行,但那些配件却不像计算机板卡可以随处买到。

楼主:
修好了!打开看看,测测,电源端的小保险电阻坏了呀!

修好了!打开看看,测测,电源端的小保险电阻坏了呀!

网友C:
不动作的情况很多呀

不知道属于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