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问题

楼主(2008-11-09):
小弟用的是STC单片机,想检测一个按键,如果R1 = 10K;P0.1口读取不稳定,如果R1 = 5K;P0.1口读取就稳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虾们给帮帮忙。

网友A:
跟P0口的内电路结构有关,最好使用1K的下拉电阻

对标准51而言,其它IO这么用没问题。

网友B:
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C:
没问题

10K电阻没问题,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的环境和补板。

网友D:
把开关和电阻换个位置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我用的是STC89C52,请不要怀疑是其它环境的问题,的确是这个电阻过大导致检测 不稳定 ,为什么电阻小了就能检测到???chunyang说一般用1K的下拉,能给个依据吗?cmputer00说换个位置,说说换位置的好处可以吗。

网友E:
io口内部有上啦电阻

相当于S1那里多并一个电阻,看分析下就知道00和chunyang的说法了

网友F:
P0.1不是OD结构吗?

和按键抖动也可能有关系

楼主:
感谢

感谢chunyang、00、zjp8683463!
以及其它热心回复的人。
二姨家正是因为有你们,宾客才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