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产品出来了,竟有10%的不合格,郁闷了

楼主(2008-11-10):
    最近做了一批板,做板贴片完了拿回来初步检查了一下竟有接近10%的板有问题,修了两个多星期现在还有5、6块呢。这10%的板里边多数是生产过程的问题,比如有的引脚漏焊了,有两个是元件装反了,好弄的都比较快搞完了,剩下这里还有5块麻烦。
    检查发现这几块单片机好像有问题了,能用ISP烧程序,可运行不正常。有的引脚不能输出高电平,可能IO口坏了,晕死了我。这次做了300个,要是哪天要生产3000个,30000个...  咋整阿。

    请教前辈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阿?!!

    另外我们是自己用编程器给单片机烧程序的,直接用手拿没有带静电环什么的,这样是不是会导致单片机被损坏,单片机是AVR,CMOS的.

网友A:
焊接厂工艺的问题

如果是机器焊
则看看你的版图有没有问题,比如两个焊点间距过大,手工没问题,但是机器焊接就会虚焊

网友B:
当然不能用手拿啊

芯片是脆弱的东西,尤其是在工厂里,静电大得很,非常有可能把芯片整坏。当然首先你得确保芯片在送去焊接之前是好的 。

网友C:
典型的生产过程品控问题

    生产厂的工艺不过关,当然,这与你的PCB设计以及物料的易焊性等也可能有关。静电方面,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检查焊接吧,显然这是主要的。

楼主:
不像是翻新的,因为每个芯片背面的批号都是一样的哦

网友D:
5楼的怎么代替AVR啊?

瞎吹吹了把。。。

网友E:
一般不是静电问题,这个概率不会有10%

网友F:
这么简单.....
找了个非常便宜的加工厂
或者是很大的一家,但是你量小,人家不重视

楼主:
工厂我去过,小,就一层厂房,一共不到50个人吧

芯片有问题的有5片,刚才换了3片,好了2片,还有一片换的是新的件也是不好的,郁闷

网友G:
板子比较复杂的话,当然不可能100%好,10%正常,要是能做到5

我觉得就是上限了

网友H:
不会这么低的合格率吧?

手机的主板,这么多BGA芯片,主板的合格率也比这个高许多了。
如果是普通工业控制类的,应该99%以上呀。

网友I:
不一样的

手机是用机器贴片机器焊的,而这些小数目的东西基本上是人工贴片,然后用小型设备回流焊或波峰焊的。甚至,波峰焊都是人工一块一块焊的。两者的质量怎么比。
    一般情况下,用回流焊对PCB的设计有较高的要求,主要是封装及焊盘引线上的问题。也有些元器件也比较容易出现虚焊,如1206封装的精密贴片电阻(圆形的那种)。
    芯片损坏的话不排除静电问题,但也有可能芯片质量问题,特别是国产芯片,抗静电能力一般做的不够好。

楼主:
板子比较简单,没多少元件,看看就是这个板

没有相机,扫描仪扫的 哈哈

网友J:
不会吧,这么简单的板子。。。我可不敢给这样的加工厂做

网友K:
依据合同应该对加工厂进行扣款。

网友K:
芯片更换也不好使的,查查是不是电容隐形断裂了。

网友L:
可以提供给你全系列半导体采购跟技术服务

网友M:
静电会影响片子的

静电会影响片子的,而且还不小,比较正规的电子厂无论做什么板都要带上静电环的,不管是有没有芯片,都要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