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马达设计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08-11-11):
小辈最近要弄一块DC马达调速控制器,但在H桥驱动这个问题上吃不透,为什么很多帖子里说上桥臂要用P-MOS,下臂用N-MOS.我这里用的都是N-MOS,原理上应该也能行得通啊.实际应用不知道行不行?另外想请教各位高手的是,如果上臂用P-MOS,那么该怎么接呢?(P管是负压)
    我的信号是这样过来的,MCU的IO口接光耦,然后从光耦出来接到H桥,下面我会把整张原理图传上来请各位多多指点.小弟在此拜谢了!

楼主:
全图上传

下面这是全图.该控制器要求对DC马达调速,同时要能够显示马达转速,我用的是霍尔来检测转速的.

网友A:
Q5,Q6用N-MOSFET的话

CTR-A,CTR-B必须要大于12V才行的你就还的加自举电路.

网友B:
上桥用NMOS管不行

NMOS管导通的条件是VGS大于门限电压,而当上桥导通时,这个条件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实际上上桥用NMOS管的话是工作在线性区,根本起不到开关作用。这是因为上桥连接的电机端是浮动的电压。
上桥用PMOS管的话,需要加两个三极管转接一下电平。

网友C:
LZ 知道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形式吗?

它们的判别方法就是看信号的输入、输出管脚

你的电路中Q5、Q6栅极是输入端,源极是输出端,实际上就是共源电路(也就是源极跟随器)

N沟道场效应管导通的必要条件是栅极电压要比源极电压高Vgs,
也就是说源极跟随器接法时源极能输出的最大电压只能是(输入电压-Vgs)

而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是单片机的IO口?只能小于Vcc??

那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电平转换接线问题

楼上的前辈,谢谢指点.
    另外,我还想请教的是,如果加三极管转换电平该如何转接呢?还有P管和N管的接线又该怎样呢?可以给个参考图吗?谢谢!

楼主:
貌似有点明白了

貌似有点明白了.如果Q5管导通的话,那VGS(TH)就不成立了,此时管子就无法工作了,所以要使管子能正常工作就必须满足>VGS(TH)的压降.
    我再想想,改好了再上来请各位审核指正.谢谢!

楼主:
换成了P-MOS.请前辈们审核

刚把上桥换成了P-MOS,请前辈们审核指正一下

楼主:
这样改可以吗?

怎么都没人来了呢?那这样改可以吗?

网友D:
还是不行

C,D端当光耦截止进,两管栅极悬空,是绝对不允许的。
R28,R29也太大了,影响速度
一般这种控制用两个IO行了

网友B:
如LS所说,还是不行

1.N沟道MOS管对地徐加电阻,最好加上稳压管;
2.P沟道MOS管对12V的电阻过大,可调小,以加快响应速度
3.MOS管都内部集成了二极管,4148就可以省略了
4.A.B.C.D设计有问题,上电复位状态下,4个桥同时导通,会烧管子的;
5.既然都用上光耦了,光耦右边的VCC就改为12V吧,对应的电阻可适当调整;
6.12V接电机旁边放个大点的铝电解电容和一个104电容;
7.用上光耦隔离后,其实PMOS管上的三极管可以考虑省去了,接法稍微改下即可。

网友E:
回复!

一般不是这么玩的,常见的是用IR2102、IR2101,HIP4080A等驱动4个N channel mosfet管,用P channel mosfet和N  channel mosfet也可以,但设计时就小心。

网友F:
楼上说的是,用专门的驱动电路性价比最高。

楼主:
感谢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我又作了一次更改,我把I/O改用了两个,同时为了避免复位时全部导通,我在光耦的前级分别用高,低电平点亮。下臂接了电阻到地,但阻值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分压后应有6V的压降在G级。稳压管用5.1V的应该就可以了。我还没有加上去。
    另外,是不是可以省掉Q9,Q10,在光耦的后级到地连接,在上臂的G级上接两电阻到12V,与下臂类似。不知是否可行,一会我把图也贴上来。

楼主:
另改如下

另改如下图所示

网友D:
上图差不多了吧

R24~R27还要小点,6V驱动MOS管不是很够,最好8V以上。
有些MCU复位后高电平,有可能使CTRL_A,CTRL_D 导通一下,电机动一动

楼主:
向各位前辈敬礼了!

向各位前辈敬礼了!感谢各位前辈的大力支持!

网友G(2013-01-20):
引用 网友D:
R24~R27还要小点,6V驱动MOS管不是很够,最好8V以上。有些MCU复位后高电平,有可能使CTRL_A,CTRL_D 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