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高频放大电路,放大的频带很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1):
  这是一个调频收音机放大电路,输入是天线,输出接FM单片收音机芯片的天线输入脚,由于收音机芯片的灵敏度偏小,所以加了这个放大电路。
  要求能放大88-108M的频率,这个电路电感是用变压器中的铜线绕制的,电容用的微调电容,不管电容怎么调,频带也不能覆盖88-108M,现在频带只有2M,在99-101M处放大10db的信号,请高手指点,再怎么调啊?

网友A:
去掉调谐回路

为了同时满足稳定性合高增益要求,最好用共基共发电路

网友B:
降低调谐回路的Q值

网友C:
收音机不是定频的就不能用谐振放大器

可以用普通线性放大器前面加个低通即可,共基极、共射极都行,前者对管子要求低,不过这年头也算小意思了。

网友D:
用参差调谐,并电阻降低回路Q值。

网友E:
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应该接近75欧姆

楼上的阻抗是听天由命的。
阻抗高,Q值高,自然带宽窄。
可以考虑其它电路,比如共射共基混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