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检测

楼主(2008-11-11):
用运放tl084作比较器,如图示(输出后的整流滤波部分图略):
上图±12V供电,已经通过测试.
后来想改用5V单电源供电,如下图示,结果不能正常工作,输入悬空,输出都是高电位;即使把R2改到390欧,示波器检测反相端电压明显比同相端高,但是输出还是高电位.
请问:
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忘记上图,补图

网友A:
同相,反相的参考电平不一样了,当然不行

网友B:
运放问题

TL084的供电电压不能这么小,并且这个运放要求输入信号与供电(VCC+和VCC-有较大的差值),如果想用5V供电,可选用轨对轨型的运放。
另外要注意,这个电路里面的运放负电源要小于GND,否则不能正常工作。为适应单电源供电可将图上的GND抬下,不过同时还得考虑输入信号的峰值是否会使运放饱和。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看手册上似乎如你所说,VCC+最大18V,但是输入最大值只能到15V.
看来我还是用±12V供电算了.

网友C:
我碰到过TL084这个臭毛病

作比较器时的相位反转
换运放吧

网友D:
用反相全波整流的方法可以。就是不知道你想要

什么样的输出信号。

楼主:
Re:楼上

是作交流信号检测用,当交流信号(频率同音频差不多)幅值大于几十毫伏的时候,输出高电平到保护电路.
之所以用TL084,是由于板上有两个多余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