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的控制脚

楼主(2008-11-12):
5V供电的CD4051(8选1模拟开关).直接用12V作高电平输入到控制脚,有问题吗?

手册是列出其控制脚的泄电流只有0.1uA,所以我认为它的输入阻抗很大,想直接用12V的电平直接控制CD4051的ABC脚.不知行不行?

网友A:
不可以

一切以电源电压为参考,你去看看器件手册就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