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路为什么实验下来没有带负载能力。(带图片)

楼主(2008-11-13):
请问此电路为什么实验下来没有带负载能力。
我做仿真的结果和实验的结果都一样,如果输出直接对地或固定电阻都有比较好的线性的和很稳定,但是对负载的变动后起恒流效果消失。望模拟高手指教

楼主:
324采用双电源供电。

问题可能没有描述清楚:
当输出对地短接的时候,如果调整输出为10MA时,如果加一个300欧姆的电阻串在输出和地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输出还是10MA才对,但是实际结果不是,实际结果是输出电流变为10.36MA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恒流电路吗?我看不是

网友B:
R5和R14间加一个跟随器才能构成严格的恒流源

这里你只能保证R5上的电流恒定,但不能保证负载的恒流,仅为近似。

楼主:
你这里的跟随应该是取R5两断的电压做反馈吧!

有没有参考的电路,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否,如果单独的用跟随替代R2好象是不对的。

网友B:
R5下端(输出端)和R14下端间加跟随,方向不用多说了吧。

楼主:
谢谢 HWM 的解答,我做个实验去。

网友A:
不加跟随器也可以

R3,R4,R14,R16取值远大于RL(如用200K),也可以提高恒流精度。

网友B:
呵呵,该是远大于Rs(这里就是R5)吧。

楼主:
的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大电阻,我实验的时候有做过加大

不过还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以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电路,不过输入信号有点不同,这次主要是想用一个358解决问题,看样子还的用到324。

楼主:
我本参考这个电路的,但是实际做下来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本参考这个电路的,但是实际做下来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B:
其实一味加大“杠杆”电阻也未必如愿,因为实际运放是非

电阻取得过大,运放得输入特性(如阻抗和偏置)就会突现出来。而若Rs取得过小,控制电压将会过小(同样影响精度)。因此这个电路只能用在恒流要求一般的场合。

网友C:
负载300欧,已经是R14的1.5%了

把R14和其他电阻都变成100K,或加个跟随器

网友D:
把R2 R4 改为200K,

C4可以不要,这样数度大致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E:
受教了

算了半天,哈哈还是不如HWM有经验

网友:
很难做到恒压

你先算下你的输出电阻,是不是很大啊?(R2+R4+R5)//(R14+R15)
至少也上K欧姆,输出电阻这么大,怎么做恒压源啊!
理论上要把输出电阻做到无穷小才能保证恒压源
建议还是加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F:
将电路修改下吧

将电压调节电路放到三极管上端,即将RS放到三极管集电极上,然后再通过接杠杆电阻反馈回来,这样实现的精度要好很多。
当然了,要注意Vi的内阻,最好加跟随。
需要注意采用的阔流三极管类型。

网友A:
楼上这样能行吗?如象不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