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测量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用单片机测量温度,并显示,传感器采用低阻值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正常情况下单片机经过导线和传感器一同连接到
地,但单片机所用地线会有大电流流过,这时会将单片机的地提高,大约在0.3~0.7V,不固定,如何设计电路并在软件上处
理,当单片机的地出现跳变时(时间会很长无多余的接口测量跳变量)温度显示的数值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注意单片机不能
和传感器直接连接在一起,且单片机地波动无规律,但在上述范围内。

网友A:
这个是布线问题吧

不是软件问题

把地线走好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不过走好地线还是有很多讲究的,你可以找些这方面的资料来看,还是不少的。

网友B:
有那么大的电流传感器估计也烧了!

测量系统中我们总是尽量减小传感器电流,防止自热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C:
单点接地了么?

估计你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地没有分开布线,且不是单点接地。电源去耦也没有做好。
建议你把模拟电路的地重新走走模拟地上有0.3V的波动,真是惊涛骇浪啊

网友D:
好象以前有人问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E:
电路设计问题

首先确定大电流的来源,如果是传感器那么如楼上西安周公所言是不准许的,如果是其它必要的来源,那么应安排单独的供电及地回路并在电源处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