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lm393

楼主(2008-11-14):
看到一个帖子:
怎样的电路可以准确的检测到实际的电阻是否300-1000欧姆之间,小虾先谢拉!!
图是一位老兄的回复
我想请问:这个电路的放大器的输出连起来不担心输出竟争或者损坏器件吗???
另外这个放大器好像很怪可以做比较器,做变相的施密特触发,有知道的给个祥解,谢谢

网友A:
393是比较器

OC输出,可以线与

网友B:
楼上正解

补充一点,运放本来就是可以作比较器的呀,比较器的根还是运放

网友C: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损坏的。灯亮了就断电,没那么容易的。要是太久了可能会的。要是那么容易的话我看你的电路也不用工作了。

网友D:
lm393是比较器,器件本身不能提供高电平,高电平要由R4提供

网友E:
不会自己看器件数据手册就不要搞设计了

想起了10年前的一个趣事,有一个老板,也算微波技术的高级工程师了,让他儿子在异地设计一个充电器充满指示电路,用的是LM339,性能和LM393一样,只是比较器的个数不一样。他儿子硕士毕业呢,也是把LM339当运放设计了,做了样机竟然可以工作,等PCB设计生产了,却发现绝大部分都不能稳定工作。不知道原因,老板托人让我帮忙调试一下,我一看电路就说电路设计错了,老板和老板儿子不服,电话里还很牛,说自己一个硕士怎么会设计错呢,我说你知道LM339是OC输出的比较器吗?你知道LM339是什么器件吗?老板儿子立即不说一句话了。后来老板居然想让我**他们的公司,我说我现在的工资是4000,老板就再也不联系我了。呵呵,还免费花1小时为他重新设计PCB,算了,谁让我15年前刚工作时老听说这个老板的大名呢,现在看看,不过如此!

网友F:
模拟电路基础不好就会这样的了

还有了,现在人在建元件库时已经习惯不区分了,按理说,比较器应该加个字母A才对啊,但是连标准库都不分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说比较器,很多人将齐纳管用二极管符号,LED灯用电解电容符号,总之,这类事情多的很,然后这样的电路让一个对电路不了解的人看了,就搬过来用了,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G:
轻松点,同志们

我想请问:这个电路的放大器的输出连起来不担心输出竟争或者损坏器件吗???
>>不会。因为它的输出端如同两个E极共地的NPN三极管的C极短接到一起。书上叫线与那种。注意,LM393不是运算放大器,而是OC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比较器。如果使用运算放大器当然有你说的问题,---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可以通过三极管转换成OC输出电路。

另外这个放大器好像很怪可以做比较器,做变相的施密特触发,有知道的给个详解,谢谢
>>聪明哪,你说得非常对。它就是有施密特触发特征!

网友G:
你后面的那句话,可能我们帮你讲解时也未必能想到的

楼主水平不低,有这种韧劲更加了不起!

下面是模拟技术中一个“电压比较器原理分析”中的一个图,注意它的输出端就是“两个E极共地的NPN三极管的C极短接到一起”那种。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133904&tp=%u7535%u538B%u6BD4%u8F83%u5668%u539F%u7406%u5206%u679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133904&tp=%u7535%u538B%u6BD4%u8F83%u5668%u539F%u7406%u5206%u6790

网友G:
比较器LM393

http://focus.ti.com/lit/ds/slcs005t/slcs005t.pdf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lm393a.html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lit/ds/slcs005t/slcs005t.pdf

网友G:
能测准的原理

怎样的电路可以准确的检测到实际的电阻是否300-1000欧姆之间,小虾先谢拉!!

R1和R2设定Rx小于300Ω,1脚对地导通。
R5和R6设定Rx大于1000Ω时,7脚对地导通。
以上的结果是,只要Rx越界,两个比较器就有一个输出端对地导通,因而,LED灯不亮就有问题。
这个电路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它们的分压都共用一个电源VCC,应用时,只要尽量让电源端和地端靠近,电阻取值精确,就可以非常准确地筛选出越限电阻Rx。

这个电路之所以被称作窗式比较器,是因为Rx一越限就会“碰头”,很形象地示出“窗口”的特点。

通过以上解释,不知道楼主你满意没有?

网友H:
呵呵,俺满意了

网友G:
嘿嘿,可惜你不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