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08-11-15):
原电路是110V的供电系统给发热丝供电,功率约在1000瓦左右,现在改用220V供电,要使功率不变,应该怎么做呢?
我只想到了串联一个3杯电热丝阻值的电阻,那么后串上的电阻功率会不会太大了,选择的时候,怎样选?
或者,各位,能为我提供一个更好更合理的解决办法!

3KU!

网友A:
用变压器1/2变压,或者两个串联使用。

网友B:
1000W变压器不好搞,可控硅调相吧

楼主:
谢谢,

谢谢,用变压器有点贵,有没有更省点的啊

网友C:
加一个二极管,一半电压,正好1/4功率

网友A:
晕……加二极管不是一半电压……而是1/2功率,根号2分之一

网友B:
computer00版主解释下吧

要不然一会有人认为,加一个二极管功率减一半,再加一个又减一半,刚好1/4了

网友D:
加个大点的二极管是正解

只取了一半波形,等于只工作了一半时间,所以只有一半功率.
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那些用什么变压器什么的都不是什么好办法.
调相应该是最佳办法,因为调相能做到真正的一半.而二极管只能近似.

网友E:
功率和电压是平方关系

用220V,功率是原来的4倍,加二极管后,功率是原来的两倍。

网友D:
呵呵 楼上说得对

一不小心居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网友F:
别只用二极管,这么大的半波电流对电力变压器不利

用全桥+IGBT固定占空比驱动。

网友G:
恒定阻抗的系统的话

加个二极管差不多刚好半功率。 220v是110v的4倍。

W=IV=V*V/R

但电热丝阻抗一般和温度有关系, 所以偶觉得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哪位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H:
只想到了串联一个3杯电热丝阻值的电阻

3杯是什么意思?

网友H:
不想用变压器可以通过开关稳压器变出DC110V电源

网友B:
到五金店买个调光开关才10元

换个大电流的可控硅并加散热片行了。

网友I:
3倍==3杯。921,你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网友H:
开始是真糊涂,后来……

串联电阻的方法往往不可取,用起来无功能耗多大呀

网友J:
怎么这么复杂?

串联一个二极管不行,功率是原来的2倍。

串联3倍的电阻,也不行,功率也不对,应该是串联一倍的电阻,除非把3倍的电阻也算在加热功率里。

用可控硅移相调压,可行。

最简单的是换一个加热丝,换220V 1000W的。
加热丝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K:
更换加热丝

这个方法比较好,实在

网友L:
发热丝接两个

发热丝接两个,直接了当

网友M:
不提倡可控硅调相

可以调功,工作一个周期,丢掉3个周期

网友M:
注意事项

发热丝对加热体的热阻、自身的热容量,是否可在20mS内安全吸纳本来是80mS缓慢辞放的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