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反射的原理

楼主(2008-11-15):
谁能简单介绍下信号反射的原理,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A:
其实就是能量返回?

网友B:
教授适合回答你的问题,太深奥了!

是传导反射?是因为阻抗不匹配!

还是无线信号反射?是因为有反射物体!

网友C:
当传输线的长度和信号的波长可以比拟时,才考虑

网友D:
你可以把电流看成水流

当收到的阻力不均匀时,就会发生发射

网友E:
考虑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

考虑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

楼主:
应该是传导反射吧

用LPD6803控制led,1m距离放2个ic,ic的说明文档建议串一个电阻。
文档的相关说明如下

级连信号的驱动和连接:
    考虑到芯片间的级联传输距离可能会很长的情况,dout和dclko输出端设计了推挽式强驱动电路,经试验时钟信号为2m时可以驱动达6m的信号线,为防止信号反射一般应用时请在dout和dclko口各串接一个50欧姆左右的电阻后再输出到下一级

网友F:
我也想好好了解一下

先有请春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