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是不是中毒了,右下角怎么显示这么多网络连接图

楼主(2008-11-15):
刚开机的时候正常,不久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把本地连接属性里面的TCP/IP协议属性对话框打开,然后选手动配置IP,随便填入192.168.0.1之类的IP,子网掩码输入255.255.255.0,点确定即可。
出现提示的原因是:
SP2更多考虑了安全问题,你的IP设置为自动获取,其实是从DHCP服务器获取IP及相关参数,但是这个过程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在SP1时代,这种情况下,操作系统为了防止脱网(微软这么写的),自作主张为网卡设置169.x.x.x的保留IP,不作任何错误提示,如果有多台计算机没有获得正确的IP,那么他们通过保留地址还可以互相通讯。但是安装SP2后,操作系统依据“安全”至上的原则,不分配任何IP,切断网络连接,并报告错误“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
脑上的本地连接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是跟网络服务器和网卡有关的。反正属于网络方面的问题,跟计算机没多大关系,不影响系统,可以不用管他的。如果实在烦,可以在“网络连接“的”本地连接“的设置里把”无连接时通知我“的选项去掉.不影响上网
内网的话指定一个IP就好啦........

你的网卡的TCP/IP协议,设置了自动获取IP地址,然而你的局域网中不存在可以让你的机器得到IP地址的DHCP服务器。所以你的IP地址没有获取到,当然是受限制或无连接。
解决方法是,为每个网卡设置一个IP地址,在xp上:开始-连接到-显示所有连接-选择那个受限制或无连接的网卡,属性-在“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框中选择TCP/IP协议,属性,使用下面IP地址,设置为和你的路由器在同一网段的IP地址(如果你不知道,设置成192.168.1.2-200)就ok了(不要设置成192.168.1.1,那有可能是你的路由器的IP地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方法1</FONT>:方法是打开“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找到当前的本地连接,右击它,选“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双击“Internet协议 (TCP/IP)”,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中填写“192.168.0.1”,在“子网掩码”中填写“255.255.255.0”,其他不用填写,然后点“确定”即可解决该问题。(如果当前计算机加入工作组或域,就要根据情况而设置) <BR><BR> <FONT color=#f70909>解决方法2:</FONT>可以在“网络连接“的”本地连接“的设置里把”无连接时通知我“的选项去掉就行了

网友B:
有可能,查一下进程

不过这需要你对操作系统的正常进程有一定的了解,否则用个杀毒软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