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1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现在想用I2C通信,单片机外接一个芯片,想通过先寻到芯片相应寄存器的地址,再将数据写入该寄存器。如果用C语言实现的话,怎么处理好。也就是说我通过查询的方式取得数据,然后再写入寄存器,这个过程中我把数据放在什么位置才能在后面比较正确的写入呢?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讲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哦,你到底是想用I2C接口芯片保存数据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