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单片机I/O口怎么跟5V的器件相连

楼主(2008-11-16):
请问各位高手3.3V的单片机I/O口怎么跟5V的器件相连??最好能给出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速度不高可串电阻解决

网友B:
用个电平转换芯片

74LVC4245之类的都可以。把5v转换3.3v电平。

网友C:
re

74ALVC164245

网友D:
TI有文献的

1电阻
2 4245
3 cpld
5 带有5V容限的3.3V器件

网友E:
看器件

如果只是输入,如果单片机IO口能承受5V电压,可以直接对接。
如果输出,分压,转换都行。
C8051F的3.3V系列都可以直接与5V系统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