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斑竹和各位高人请教半导体制冷问题

楼主(2008-11-17):
    不锈钢小水缸,大概1斤水,贴3片60W的半导体制冷片,冷端对水缸,热端散热器加风扇,保温材料贴的比较细致。冷水泵出循环对一标称12V,0.5A物体冷却,保证其8度左右。
    请教:导热硅脂低温下性能如何?
          水不循环可以制冷,循环则不行,那制冷功率要多大?
    谢谢!!!

网友A:
这个温度不算低,普通导热硅脂足以应付

    制冷功率要用比热法计算,制冷功率与单位时间的乘积=水的比热和质量与进出水温差的乘积,要注意单位换算,等式两边须为同一单位,焦耳或卡路里都行,具体换算法查公式手册或中学物理课本。

网友B:
建议直接用制冷片制冷

搞个闭环温控器即可。
用1斤水来做工作介质,进入稳态的时间太久。除非是对温度波动要求很低

楼主:
谢谢二位!!

对象封闭,只能循环水 手册推荐冷却方式

网友B:
如果要追求进入稳态的响应时间

建议采用热容量较小的流体,加速交换速度。并且介质总量要尽可能的小,拿1斤水去做6W发热体的散热循环,实在是浪费容器。

楼主:
但现在看来3片制冷片还不能有效制冷

网友B:
是呀

制冷功率180W,冷却对象6W,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介质作储能,快速流体换热,闭环控制,可达到很好的瞬态控制特性

楼主:
现在是水一流动,温度就很快上升

好象制冷功率不够
制冷片加硅脂,贴不锈钢的水缸,水缸内壁贴一片散热片增大接触面积

是不是传导效率太低了?

网友C:
这么多认的贴都白回了,LZ,你先把水温降下来再测!

网友B:
楼主说清楚些

发热体功耗6W对吗?
(冷水泵出循环对一标称12V,0.5A物体冷却,保证其8度左右。)

另外,该物体的表面积多大?空气流速多大?最高工作环境温度多大?

你那个装“1斤”水的容器,及冷水管是否有隔热措施?

你希望散热系统达到热平衡的过度时间是多久?

啥都不提,别人显然没法给你一个大概的指标

楼主:
冷却对象有两个水管接口

不锈钢水缸近似正方体,3面各贴一片制冷片,剩下一面2个水嘴,上进下出
用一微型水泵抽,水缸6面都贴了保温材料。制冷片冷端贴水缸,热端贴散热器,强制风冷,工作时散热器基本感觉不到热(手模),热敏电阻测水温。
    水管有保温护套
    空载时实验:用泵抽水,水管不加护套,一小时后水温接近0度
    带制冷对象后,水管加护套,水温却不见下降

网友D:
照片

拍个照片上来,就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