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PCB 生铜绿?

楼主(2008-11-22):
(无正文)

网友A:
镀金

镀金应该会好一点。
另外,检测电流改成交流,不要有直流分量,可以抑制铜绿生成。

楼主:
谢谢

检测电流改成交流,受启发.

楼主:
大家还有其它办法吗?都说说看.先谢了

网友B:
改成炭电极(黑色的那种)试试

网友C:
增加工艺

PCBA可涂一层防潮油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的做法是降低电极的电压,0.6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