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从机和1个主机通信,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2008-11-23):
(无正文)

楼主:
忘记贴图了,补上

网友A:
看不懂你要干什么

楼主:
串口通信呀

网友B:
你设想一下连接100个从机,然后重新看看你从机这边的参数

楼主:
电阻等于200欧,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楼主还必须考虑工艺因素

如速率、距离、环境、路况等等,顺便一说,楼主的电路细节有问题,即使改进也无法保证通讯质量,换485吧,即使不隔离,性能也远超过你的电路。

网友D:
RE

100个从机即使用57600波特率的485通讯,上位机扫描100个从机一周都要几十秒,响应速度慢了点吧

网友E:
楼上是怎么算的呀

网友D:
记错了,用9600要N秒,57600很快,不过错误率高点

57600波特率就是每秒传送70多Kb,就取70Kb吧

比如从主机发出命令到从机回复一共要传送n Kb,那么需要n/70秒。100台就要100n/70 秒。你把n代入就据算了。

网友F:
可以广播啊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只会比485更慢

网友G:
除了485 还有484.

楼主:
就是想省掉485。

现在485多少钱呀?能用就行了,
上面电路在老化机房用的,距离,和干扰都不要求高。

网友H:
看不懂你要干什么

看不懂你要干什么
 相关链接:http://www.pcaiaiai.com

楼主:
如果两台设备间存在1KV以上压差,485不隔离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