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5KW的电机,用耐压多少的可控硅?BTA系列

楼主(2008-11-2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耐压高越好

器件耐压值选的再高
保护措施做不好
同样会损坏器件

网友B:
感性负载要加吸收回路,可控硅当然是耐压越高越好

控制电动机还需特别注意可控硅的额定工作电流值,因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可达额定工作电流的6-10倍,可控硅的电流余量一定要留足。

网友C:
不会吧,越高越好?用个50万伏的可控硅!

网友D(2011-11-16):
用1200V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