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们做了一种电源,用的是uc3843B的IC,在它的输入脚有个旁路电容0.1UF。现在是老化后放置一段时间,电源不能再启动,用烙铁加焊一下那个旁路电容有的能好,有的需换那个电容。但拆下来的那个电容经测试是OK的,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电容的材料或品质有问题

必要时更换成有机薄膜电容肯定不会有问题,独石瓷介类需采用X7R材料的。

网友B:
如果是贴片电容,建议用NPO的,不能用X7R或X5R

网友A:
NPO材料的电容很难买到0.1uF规格的

楼主:
不明白

我们设计这个电容时只是让他起滤波的,难道会影响吗。

网友C:
电源退耦电容何需NPO?

对容量稳定性要求又不高,要的是足够低的ESR、ESL,通常用多种不同容量并联,避开电容ESL及C的谐振点

楼主:
说明

就是图中标的那个电容

网友D:
耐压不够。

网友A:
耐压问题确实是非常可能的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的峰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