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怪问题?基尔霍夫定律在这不能用??求大虾BB

楼主(2008-12-02):
 电压的测量全部为对地所得: U1:36.2V
                            U2:36.2V
                            U3:35.6V
                            U4:0.04V
                            U5:54.7V
                            U6:0.66V
                            U7:5V
                            W1-3:15.3V
                            W1-2:27.8V

主要看这几个电压上: R73=35.6V  R74=18.5V   R75=20.9V  很有意思。因为搞不明白

网友A:
电压表内阻不是无限大

网友B:
基本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可能是中国的第1个获诺贝尔奖

网友D:
你那个MOSFET

一般的MOSFET栅极最大耐压也就是20V,还有更低的
你该不是已经把它烧了吧

网友D:
那个图上的电压是怎么标的啊

没老看明白的

网友E:
LZ,v55v+15v 啥意思?

至于那3个电压值,你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R73=35.6V  R74=18.5V   R75=20.9V ”

命名应该是
R73=35.6V  R74=54.7-36.2=18.5V   R75=36.2-(54.7-15.3)=-3.2V

很明显,Q24的的BC结是正偏的(电流从C极倒灌入B极)

楼主:
向基尔霍夫道歉

本人计算错误,R75的电压应该是-3.2V。是正确的。同时向朋友们提供我新出炉的电路,对上图中MOS管的过载与短路保护电路。在另一篇**中。名为:MOS管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