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爆炸的问题搞不明白

楼主(2008-12-03):
我用的是模拟示波器,20MHz 中策公司的.DF4320..我今天在测交流输入220V 50Hz的波形.没想到.示波器的两个探头之一.地线探到一触到220V输入的其中一根线时."呯"一声..保险丝挂了.接触的两个点有火花的痕迹....
实在想不明白.这个示波器内部应当有变压器隔离的呀.两个没有回路的电路怎么会产生电流呢...怎么会爆呢...见鬼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

网友A:
把示波器电源线插头上的那个保护地拔掉应该就可以了

老实交代,印度的这么恐怖袭击是不是你组织的?!

楼主:
这样呀..

看来是搞装修的电工师付搞我一次了..不行.我得去给他家装个遥控定时炸*.在炸*里放上镁粉.磷粉.金属钾.还有玻璃渣..还有一些硫酸...让他灭火器也灭不掉.水也灭不掉....哼.....

网友B:
LS着错对象了,应该去炸示波器厂家

建议俺2楼的改造插头,示波器炸*就不会爆炸了

记得接上探头地线后要顺便拧紧示波器上的接头

楼主:
我把示波器的三插地线给切了..

不过...我的仿真器..我的线路板....都挂了...仿真的的电源与地两只脚短路了唉....又得寄去厂家修里了...天哪....太衰了..

网友:
啊啊啊

简单,把示波器的输入插头的地线用剪钳把它剪掉,从此就不会有爆炸了。

网友C:
示波器的探头地通过电源插头接大地

    而交流供电网以大地作为电压参考,楼主这么玩,是直接短路电网。不建议剪断接地脚,有重大安全隐患,这么设计是安规的强制要求。测试与电网存在电气连接的电路时,要么用隔离变压器(这时操作会有安全隐患),要么通过高压小电容将二者的地耦合。

网友D:
范这种低级错误,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