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并联问题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现接到一个车载项目,系统包括220v/380V转12/24V模块,电池组,发电机。工作过程可以大致描述为:
    1、当市电接入时,无条件断开电池组供电,改为开关电源模块供电
    2、当市电没接入是,电池组供电。
    3、当电池组电量低时,发电机给电池组充电。
    现在的问题是,开关电源模块需要达到1000w的功率,市面上普通的开关电源没有这么大的功率,于是我想用几组开关电源并联使用,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请教各位大虾帮忙思考一下。
    谢谢!

网友A:
1000W 输出12V,电流好大哦。

    开关电源最好不要直接并联,用大功率二极管隔离一下再并吧,但是管子功率耗损不少,而且管子参数还要配得尽量相近,否则会造成负载不均衡,一个重载,一个轻载,甚至会烧电源的。还串均衡电阻,但是你的电流太大,浪费的功率不小啊,不知其它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实在没有就找厂家订做

网友C:
开关电源最好不要并联

    否则要用均流器均流并单向隔离,对低压输出而言会造成明显的效率下降。楼主需要的规格其实是有的,只是确实不常见,找厂家定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做产品这是唯一合理的解决之道。做实验的话,可以串个小电阻均流并加二极管隔离,然后稍稍调高输出电压(改取样电阻,有的电源本身就是用的电位器)以弥补损失。

网友D:
1000w不算什么

问题是你要舍得掏银子

网友E:
直接用变压器变成低压再整流

网友F:
6楼 整流后,稳压用的电压调整管要多大?1000W?

还有滤波电容呢?100000UF?

网友G:
楼上的思维还停留在电容滤波?

错相正激,CCM下,理论上输出不需要电容

网友G:
加电容是防止忽甩负载时输出过冲

如果负荷固定,电容可以不要

网友F:
请教PowerAnts,错相正激如何实现?

能否发个相关资料的链接让偶也长长见识?

网友G:
主板上那个便是了

输出1伏左右,电流超过百安培。
错相:多相输出并联,相位相差 360度/相数

网友G:
等等

今天跟一个大虾交流,回忆了磁导率的非线性问题,实际上电感电流并非纯正的三角波,如此说来,错相输出并不能完全消除纹波,输出滤波电容还是需要的

网友F:
不知老大所说的是在工频降压方式下应用,还是开关电源?

错相正激是否类似下图:

网友G:
回到主题内容

开关电源的均流,要注意很多事情:首先,输出电压的一致性要好,如果一致性不好,便要牺牲一些电压降,在输出端串一个适当的功率电阻,再接到输出母线上。
另外,可以DIY成N+1,用霍尔器件检测电源A的输出电流,达到其额定电流的0.7倍,则启动电源B,如B输出也达到0.7倍,则启动电源C,如检测到电流小于额定值的0.3倍,便关闭一些,弥补均流电阻的损耗。

网友G:
俺眼镜掉了

原来楼上不熟悉开关电源...

网友H:
ls 和 ls的ls都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F:
呵呵,真的眼睛不好使

原来老大一直在说开关电源,俺说的滤波电容是针对6楼工频变压方式的,
不过俺也真的不熟悉开关电源,以后还要多多请老大指导

网友E:
楼主的电压要很稳吗

楼主没说电压一定要很稳啊.
要稳压的话在直流部分反馈,交流部分进行调整.
用开关电源做一个1000W的电源 呵呵 不合算吧.
怎么保证每路负载平衡.加电阻? 加二极管?

网友I:
不太明白车载的东西怎么会有220/380?

网友J:
用恒流恒压型充电器电源直接并联应该可以。

但功率太大了,小电源的效率不高。

建议还是做个开关电源。1000W不是很难,输出电流较大,使用同步整流。
效率可以做得比较高。

楼主:
只有220V

大虾很多,受益多多,真想大声喊出来:谢谢各位!

to cnchip:
   交流供电现在确定只要220v,而不考虑380V。

前面的具体要求我说得不是太清楚。输出功率为12v/200w及24v/1000w。
而我也不打算从头开始设计一个开关电源,只打算用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拼凑一个模块就好了。。。

PowerAnts大虾,用大功率二极管做单向隔离没问题吧??

网友E:
呵呵 你试了就知道啰

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