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静电问题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请教:

我是做大家电的,我用NEC单片机做的控制系统,国家标准要求对机器操作界面施加15KV的静电空气放电,操作界面上有电镀按钮,可以吧静电导入我的按键控制板。只要放电我的控制器立刻崩溃,而且是单片机损坏,小弟问一下除了结构上的问题,电路上有没有什么好的防护措施

网友A:
呵呵 只能改结构啰

网友B:
关键是接地回路的设计

旋钮要么保证与电路任何部分的电气绝缘(注意耐压),要么只能可靠的接地或提供良好的到地泄放回路,且分布参数需良好应对瞬态放电的影响。

网友C:
IO口加ESD管 還有串聯電阻試試?

楼主:
我的板上只有模拟地

我的板子上只有模拟地线,没有真正的大地回路,看来只能从结构下手了

网友D:
到处乱发。。。

这不回答你了嘛!?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173083&tp=%u5173%u4E8E%u6297%u9759%u7535%u4FDD%u62A4%uFF0C%u8BF7%u6559

网友E:
谁让你要用NEC呢?

ESD很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