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保护电路】

楼主(2008-12-04):
视频信号从Q9头输入,从下方出去。C3、C4之前还有好几路信号输入,最后都接到了+5和-5上。

请大侠讲讲这个二极管保护电路,是如何保护的?
两端的电容不怕将视频信号吸收了吗?
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交流钳位

对输入做正负5V的交流钳位

网友B:
这样做有何用处?

常见的没有电容,二极管直接接到电源两端,作箝位用。
这里的用意不明,只限交流不限直流,难道直流成份还有其它用途?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

原来是钳位作用,做这个图的时候画错了。。。没有后面的两个电容。

网友B:
楼主该打屁股,被你忽悠了~~

网友C:
我就纳闷了

还以为信号有直流成份,自适应的箝位电路呢。

楼主:
该打,该打!

对不住楼上几位前辈了。。

那左边的电容干嘛用的,不怕信号通过这个电容入地吗?

这个电容应该取多大的呢?

网友C:
二极管平时反偏,不通,相当于断开

网友D:
这个电容和普通电源去藕电容没啥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