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 PWMLED灯渐亮渐灭的时候电感发出了哧哧的声音

楼主(2008-12-04):
LM2575供电 单片机PWM 控制一串LED灯渐亮渐灭的时候  电感发出了哧哧的声音,固定一个亮度的时候 声音就没有了

 我怀疑是负载变化导致电流变化,线圈有振动了。

网友A:
换用合适的电感

    要求较高的开关电源用储能电感非常讲究磁芯材料,选购时不能只看电感量和额定电流,还要考量频率响应参数和Q值,另外还要注意PCB设计,这些因素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