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08-12-05):
最近在做热风枪,由于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所以也费了点工夫,最近几天东西是马马虎虎的做出来了。但总觉得离产品化还有点距离,具体问题就是体现 在过冲跟稳定上。考虑成本问题,没有使用PID,而是直接自己想的算法。大体思路是这样:给加温分几个区间:例如:在离设定温度80度之前时全速加温,到80-30时减弱一点,到30到设定温度时再减弱(只是举例),然后到达温度之后再时行动态微调。但效果总是不尽人意。过冲虽然不是太大,但是仍然有,还有就是稳定问题,稳定在一个点上温度跳动会超过10度。现在想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什么更好一点的算法。

补充:
说一下我的基本方法:
一、捕捉到20个沿算一个周期,每个沿间隔10ms,最小档为10%,即20个沿内可控硅导通2次,最大档为80%,即20个沿内可控硅导通16次.步进值为5%。
二、采样周期为1S。
三、在某个范围个检测到上升温度大于允许上升的最大温度则减档,小于上升的最小温度则加档。
四、当到达温度时停止加热,下次再加热时以当前档的前一档进行。

网友A:
晕,数电做出来的还不如模电的。

感觉1S采样周期太长了,调整跟不上。

相位调压用硬件做呀,再用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电压,PWM可以用软件模拟,不需要很准的。  单片机集中时间做采样和分析调控。这样效果肯定好!

网友B:
还是用PID算法控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