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做DAC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经常用单片机的PWM做DAC,单片机的电源不稳定,外加一个数字IC,接精准的电源做输出。
但一般数字IC有多通道输出,一般用不了那么多。

想省成本,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好方法?

有单个TTL输出的,便宜的数字IC吗?

网友A:
电阻加个稳压管可以不?

楼主:
感觉稳压管精度也不够。

稳压管的温度系数应该也比较大吧。

我用在功率比较大的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

网友B:
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嘛?

看过电视机的调谐电压电路吗?

就是普通的单片机PWM输出+2级RC积分

楼主:
回4楼,需不需要是我的事。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做到高精度。

感觉你不是电子行业中人,一边玩啥去吧。

网友A:
楼主凭什么看出来 xwj 不是电子行业中人的?

网友C:
估计楼主是新来的

网友D:
雉堞必火

楼主:
是做电子说这话应该感到羞愧!

我的话题是怎么做到高精度。。。。。

楼主:
好像最近21IC模电高手少了很多!

模电问题比较少人回答!

网友A:
xwj 最近比较背,我们都离他远点`~~~

网友E:
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回答你吧?

网友E:
呵呵,是有点背~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t=3171595&tp=xwj

楼主:
哈哈~

不知他在想什么~

网友F:
楼主:

如果你可以看懂4楼所说的“电视机的调谐电压电路”的精髓(要真的看出精髓哦!),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单片机电源不稳定”的问题了!

那些加什么稳压管的是胡扯,哪见过这么高速的稳压管?

然后,对你在5楼说的话感到“唉。。。”

楼主:
回fzyuan

我想简化设计呀。
为MCU提供稳定的电源,需要考虑MCU输出有没有干扰呀。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了。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高手早点现身就好了!

网友B:
LZ,先去搞清楚我说的“电视机的调谐电压”的精度要求再说

网友G:
xwj,“电视机的调谐电压”在哪?我也想见识下。

网友B:
在每一台电视机里

楼主:
回xwj

如果电源变化5%,在工作温度范围内,PWM能保证0.1%,那是神话!
电视机是常温工作的产品,电源不会变化那么大。
调谐电压用户是可以更改的,需要一个高分辨率而已,并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

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意思!

我做的是仪表,不可能让用户整天校准吧

网友B:
那我问你“ 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嘛?”你怎么回答的?

现在才来说你的应用?
你在一楼的描述,又有哪一点和“仪表”相关的?
又有哪一点涉及到了“温漂”这个最基本的精度基础??

你以为PWM能得到多高的“精度”?
能做到仪表级吗???

最后,我也想问问你:
你从哪里看出“感觉你不是电子行业中人”的??????????

网友G:
我晕,我是说你带精髓的贴子

网友G:
我晕,我是说想看你带精髓的贴子

网友H:
洗碗机当然是电子行业出来的,哈哈

网友I:
你要高精度高稳定度(仪表级)的,PWM本省就不是一个正确选择,你需要一个符合精度要求的DAC和一个高稳定的电源。

当然PWM做好了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我们就用PWM做数控电源,当然只是我们自己实验室自己用,要当商品化的使用,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考虑。

楼主:
晕,怎么别人看得懂你看不懂?

怎么我听起来像是说我不需要这样的精度,不像是问我做什么的呢?

而且你后面说的调谐电压跟精度没有任何关系。

PWM怎么做不到仪表级别?
PWM实现起来的效果和普通DAC没有区别。  只要有精准的电压,和标准的波形。

就和一般DAC一样,要达到什么精度的输出,就必须有相应的基准原。PWM的基准原就是电压。

网友I:
零件的离散性和温漂

RC的离散性和温漂,要补偿这些漂移,所花费的代价,就不如选一颗好点的DAC。
另外RC还有一个转换速度的问题。

网友A:
做个精密箝位电路不就是了,这个不难吧?

网友B:
哈哈,算了

你牛,行吧?

偶闪,
不想在对你弹琴了....

楼主:
回wintech

时间问题当然考虑到。

RC常数我在使用中没有遇到你说的那么严重,具体公式没有去计算。

RC滤波后,接的是FET输入的运放,所漏电流几乎为0。我认为电压只跟时间常数,即PWM有关。不知对不对。

用AVR做12位PWM-DAC,3K的PWM频率,实测精度很好。没有做过温度测试。

一般PWM-DAC我是用在需要软件标定的地方,如归零等。

楼主:
请教awey大虾,

精密箝位电路怎么做啊?

箝位方波哦。

网友I:
按照你主题中说的意思,是因为MCU的电源不够稳定,所以用了外接数字电路,我有点不懂的是,你外界数字电路的电源就稳定吗?如果有稳定的电源为何不直接给MCU而要给外接数字电路?

我用PWM做数控电源自用,方法是PWM先驱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做开关后再RC,而三极管的电源接到一个单独稳压的12V上。当然这个方法目前使用还算稳定,但要达到仪表级,肯定还是不够的。

楼主:
给MCU供电电流比较大呀,

还要考虑其它电路用电,对电源的干扰;
一个PORT的总用电,会不会对PWM输出脚的有影响呢?好像MCU里的对PORT有总电流限制的。 如MCU下拉20MA电流,哪MCU的地电平肯定和外面的不一样。 这种影响有多大?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 用独立的数字IC,就没有那么多考虑了。

网友J:
单独做一路电源不就行了 精度高些的

网友K:
哈哈 有意思

楼主不够虚心哦。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稳定单片机供电了

不管怎样玩,你都得有一个精度稍好的基准源。

那么请问:是稳定单片机供电简单呢?

还是用一个基准源去加一堆电路?

网友M:
洗碗机没办法洗碗了,呵呵。。。

衰。。。

闪了,闪了。。。

楼主:
提供给单片机精确的电源,

其它I/O的会不会影响PWM输出电压呀?
单片机稳定供电在我现在电路里也不简单。
精准电压是用运放输出的,运放的供电是正负15V。
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要大约要15ma,15V降到5V输出,10V*15MA=0.15W的功耗。运放直接输出,负担有点重,运放温升比较高,温漂也比较大,需要加三极管跟随输出。如果有数字IC,可以用运放直接输出了。而且不用考虑单片机的一些其它影响因素。

基准原ADC有输出,用它就行了。

网友N:
xwj闪了,菜鸟来答你

xwj最近比较背,菜鸟这阵背的时候过了,上来撞一枪。

1、看不懂楼主到底想干嘛,PWM输出一个精度很高的电压?多大的精度你先描述下,多高的稳定度也得有个量化指标,否则人家怎么跟你玩?

2、你的思路基本上走偏了,使用MCU输出PWM,滤波后的电压是不是稳定,考较的不是MCU的供电电压,而是频率稳定性,频率是不是稳定由MCU的晶体确定,大抵你也不会去用RC振荡器来玩DAC。

3、MCU供电电压基本不影响PWM输出频率,前面说了这个频率由晶体确定了,MCU供电电压的波动与IO驱动电流的变化只会影响到PWM输出的电压幅度,使用很廉价的MOS管就能把这个电压波动整理到忽略不计。

4、要实现较高的稳定电压,你需要在后级下功夫,需要的输出阻抗较高时可以用大R+大C滤波的方法,供应给后级,或者加跟随器提高驱动能力,当然,这些东西的电源都要够稳。

5、实际上真正的难度在滤波,3K的频率,而且是方波,要滤成一条纹波够低的直线,考校的模拟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当然你也没说过你需要多高的精度。

6、xwj说的没错,tuner的调谐电压要求的稳定度和精度并不低,想象一下CATV的频道数量,在这么宽的范围内,用PWM产生稳定的0-12V电压供应给tuner,起码要很稳,否则你看电视时就时不时要去调一下台,当然这里面还有AFC的功劳,但是也算不简单了。

7、二姨的老手很多,大多数都潜水,xwj属于为数不多的喜欢灌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嘻嘻哈哈打打骂骂都很正常。既然到网路上混,要是动不动就说人家语气有问题,摆架子,就不好玩了,更何况你是来提问的。
凭良心说你看不惯xwj,菜鸟还看不惯你,菜鸟最烦有人上来提问,指标目的现状不明确,而后动不动说二姨没人天下无高手的鸟,空的时候最喜欢跟这类鸟互抠,最近忙,你要有兴趣过一阵再玩。实在的,就你帖子里表现出来的模电水平,和xwj那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K:
呵呵 没好电视节目看 来灌点水

7、二姨的老手很多,大多数都潜水,xwj属于为数不多的喜欢灌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嘻嘻哈哈打打骂骂都很正常。既然到网路上混,要是动不动就说人家语气有问题,摆架子,就不好玩了,更何况你是来提问的。
凭良心说你看不惯xwj,菜鸟还看不惯你,菜鸟最烦有人上来提问,指标目的现状不明确,而后动不动说二姨没人天下无高手的鸟,空的时候最喜欢跟这类鸟互抠,最近忙,你要有兴趣过一阵再玩。实在的,就你帖子里表现出来的模电水平,和xwj那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回菜鸟!

1,我是上来征求替代数字IC的方法的,并没有说精度,你都知道廉价的MOS管都能做到,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应该讨论的吧。
说要高精度干嘛,那是转移话题了。  地球人都知道MCU的PWM的I/O输出用RC
滤波.
如果MCU输出出加RC滤波能做到,我还用问吗?

2,频率不稳定,当然影响滤波输出电压,但我还真没有见过频率时刻在大漂动的晶振。晶振稳定度也有25PPM/度吧。  在长时间跨度,这点频率漂移对滤波后电压可以忽略不计。

3,电源电压变化是滤波输出电压变化主要原因。
我找的就是输出的电路,MOS管也行!你没有看清帖子内容!!!

4,怎么滤波,是其它问题。。。。。。
   实际我是用两极10K,1UF电容滤波,得到除了PWM频率的纹波外,基本是平滑的直线。后面电路有低通滤波,3K的纹波基本没了。输送到的控制电路也有滤波,根本不对3k频率响应。

6,我想得到一种硬件解决方法,而不是去研究电视机,说话能不能直接点!不懂的还以为电视机有什么奥妙!

7,语气我是听不惯。看不懂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故弄玄虚。。。。

8,你那里看到我说21ic没高手?  潜水跟不出现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向来都虚心当菜鸟,没有和xwj比对,比对是你的事。
他问我做这个电路干什么的。难道我问个问题,就要告诉你我干什么吗?! 有些是商业用途,不方便说呢。这跟有问题什么关系?! 难道你觉得高手就应该这么婆妈?

我也是开玩笑随意说的!

至于你说的档次,建议你以后慎用这样的字眼。不同看法,定义的档次不同。谁什么档次,自己应该清楚。大家都眼明!就不多说了。我觉得你和他是一个档次的。这里讨论技术,不是比武擂台。

希望大家在这个帖子讨论技术,不要人身攻击!

网友O:
现在电视机的调谐电压少了

现在的电视几乎都是用PLL的高频头了,就只加一个33V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O:
像楼主这种态度的人

建议大家别搭理他,让他自生自灭最好。

网友P:
建议这样搞

  MCU输出后用光耦隔离,之后接74HC04缓冲,2级RC后用巴特沃斯低通滤波

网友J:
晕 我上个图 看一下 解决问题 pwm dac

网友N:
菜鸟睡觉前再回你一帖

1,我是上来征求替代数字IC的方法的,并没有说精度,你都知道廉价的MOS管都能做到,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应该讨论的吧。
说要高精度干嘛,那是转移话题了。  地球人都知道MCU的PWM的I/O输出用RC
滤波.
如果MCU输出出加RC滤波能做到,我还用问吗?

你上来征求替代数字IC的方法,别人就得告诉你替代的方法?起码你得告诉人家你要干嘛吧?既然不要高精度,好好的玩你的RC滤波不就完了,整什么数字IC?

2,频率不稳定,当然影响滤波输出电压,但我还真没有见过频率时刻在大漂动的晶振。晶振稳定度也有25PPM/度吧。  在长时间跨度,这点频率漂移对滤波后电压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是告诉你别去考虑MCU的供电了,明白不?你在首帖、34楼、40楼的帖子让人感觉你就是在纠缠MCU供电稳不稳的问题。

3,电源电压变化是滤波输出电压变化主要原因。
我找的就是输出的电路,MOS管也行!你没有看清帖子内容!!!

输出电路很简单,帖子内容我不是没看清,是你根本没提过你要什么样的稳定度。

4,怎么滤波,是其它问题。。。。。。
   实际我是用两极10K,1UF电容滤波,得到除了PWM频率的纹波外,基本是平滑的直线。后面电路有低通滤波,3K的纹波基本没了。输送到的控制电路也有滤波,根本不对3k频率响应。

基本没了?如果3K的PWM输出经过2级RC滤波后得纹波程度是你可以忍受的,那么你这个问题我都懒得再扯,没什么难度没什么搞头,简单得菜鸟都不屑再研究下去,随随便便玩就是了,不需要费什么劲到处问。

6,我想得到一种硬件解决方法,而不是去研究电视机,说话能不能直接点!不懂的还以为电视机有什么奥妙!
说话直接就不好玩了知道不?说电视机是给你举个例子,不懂可以装作没看到,解决方法倒真的不一定要给你。

7,语气我是听不惯。看不懂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故弄玄虚。。。。

问你一句:“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嘛?”你就听不惯了?含人身攻击还是踩了你尾巴了?解决问题要靠交互,你的条件不明确,问一声就犯戒了?没有明确条件的问题怎么解决?问你声还就变故弄玄虚了?
自己看看你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是做电子说这话应该感到羞愧! 我的话题是怎么做到高精度。。。。。 ”
什么时候电工们都找你当代表了,怎么就羞愧了?

8,你那里看到我说21ic没高手?  潜水跟不出现是不是一个道理?

菜鸟也没说你说二姨没高手啊,那么急着辩白干嘛?我还真不蒙你,二姨还就是只有老手没有高手,高手都玩儿资本运作去了,没闲工夫上论坛,这年头,有几个吃饱撑了的老手和菜鸟们混混坛解解闷玩儿已经不错了,要等高手你是别指望了。

我向来都虚心当菜鸟,没有和xwj比对,比对是你的事。
他问我做这个电路干什么的。难道我问个问题,就要告诉你我干什么吗?! 有些是商业用途,不方便说呢。这跟有问题什么关系?! 难道你觉得高手就应该这么婆妈?
我也是开玩笑随意说的!

菜鸟今晚闲着也是闲着,没事还就喜欢拿楼主你和xwj对对比,从头到尾菜鸟没看到你哪一点虚心,你可以不说干嘛的,只要列出需要的指标,这里有人闲着没事天天刷帖子答问题,要觉得人家问你干嘛的都算婆妈,就看不惯了,到哪混都难招人待见。喜欢开玩笑没问题,你大可以就回xwj说你打算整个高稳定度的洗碗机,xwj喜欢和你掰,大家就掰掰玩儿呗。

至于你说的档次,建议你以后慎用这样的字眼。不同看法,定义的档次不同。谁什么档次,自己应该清楚。大家都眼明!就不多说了。我觉得你和他是一个档次的。这里讨论技术,不是比武擂台。
这次你说对了,大家都眼明!就不多说了。菜鸟就再强调一次,论模电和混坛,你和xwj比,还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hartcomm 的方法可以。

我想找一个做PWM输出的电路,用一个数字IC浪费点,就2路PWM用一颗IC。现在大环境不好,客户希望我们产品低价,所以我们能省就省啦!

为MCU提供精准电源,和用数字IC接精准电源都可以。

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目前还没有见到更省的方案。

用一对MOS管应该也可以,但不知MOS管要多少钱。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P:
这样不行啊

  不隔离的话会因为地电平不一样导致精度变差
  光耦隔离后可以用电压基准TL431提供千分之五精度电源
  便宜的运放本身线性度就差,加上单电源的话小信号没法弄

网友Q:
47,48的方法都可以

尤其是48楼的。

不过 48楼留了一手,就是没有加光耦。呵呵。

自己加上就是了。

还有Vout后面如果是大负载,还需要添加后续电路。

做到0-10V温漂小于50ppm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关键是器件的选择。稳压源VREF的选择 要达到某种精度才可以满足楼主要的精度。

另外,楼主一直强调的高精度 没有给出一个指标。不好做啊。

网友R:
路过。看热闹的。

随便问一下,你打算用什么频率还做PWM?

楼主:
菜鸟真是唠叨!

帖子毫无技术含量。在论坛混得久,就是高手了么?笑话!

要得到别人尊重是人品,不是技术。

见识多,不是衡量高手的准则,并不代表他能做得精。我根本没发什么帖子,你就说我技术不行,这也是胡说。 当然这是你菜鸟的看法,并不会影响社会对我的认可,大家对我的认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更不需要去找你菜鸟做高手认证!

我说的档次,着重于人品档次,你是和他一个级别的;论技术,你还真是菜鸟!

48楼的做得最精准,光藕是用来隔离的,如果不需要隔离,就不需要了。

普通光藕,如817的速度跟不上。3k的PWM,不是光藕3K带宽就行了,看PWM脉冲的宽度,脉冲宽度才是决定真正的频响要求。3KHZ PWM实现12位分辨率,3K*4096=...,频率是多少看到了吧。不是说一定要那么快的光藕才能做到,PWM最重要的是占空比准确,只要能做到占空比准确就行了。光藕还要考虑上升沿,下降沿的影响。所以光隔离的精度一般做不高。

网友F:
千万不要把参考电压接到反相器上

千万不要把参考电压接到反相器上,

附图是用来完成16bit的PWM电路

此电路的参考电压可以到0,上不封顶,你如果肯动脑筋,还可以举一反三,他就可以用负的参考电压了!

网友K:
MOS管没用过

MOS在导通的时候等于短路吗?

网友P:
56楼的差点啊

  充电的时候是经过10K限流的,放电的时候是全力放电的
  这样充放电不一致难以通过调节脉宽来调节
  所以要在光耦隔离后用74HC04缓冲一下,保证充放电一致

  和我在47楼提出的方案一样

网友F:
去试试看吧,或者可以做个仿真

我发现vwwj还有emailli等人好像相当信任“光电隔离”呀!
这“光电隔离”难道包治百病?不用就不能解决“地”噪声了?

如果有人不动脑子,直接按48楼的图去做了,将有哪些故事发生呢:
1、如果恰好MCU的PWM端口是推挽输出,那他就会发现Vout相当的没谱(当然,如果他的参考VREF的内阻接近0就没事了);
2、还好,MCU的PWM输出不是推挽的,是准双向口,但是VREF想用1.25V的,于是,又发现没谱。

48楼图中的PWM到反相器之间最好串一个电阻,如果VREF在2.5V以上,则问题不大。
另外,RC之后既然用了缓冲,其实还不如用这个运放来实现一个有源滤波器,滤波效果可以显著提高,当然,如果是8位的PWM,那就随便咋整啦。

网友P:
不是说加光耦包治百病

  而是隔离这个特性是很值钱的,PWM-DAC不加光耦隔离,这个方案的价值就剩一半了

楼主:
fzyuan说得很详细,

但充放电不一致,PWM出来的电压应该是曲线的吧。

地的干扰可以通过布线解决。

楼主:
请教fzyuan,

1、如果恰好MCU的PWM端口是推挽输出,那他就会发现Vout相当的没谱

这话不是很明白,这种情况是MCU的电平和数字IC电平不对口的情况吧?如果对口,就没有问题了吧。

CMOS数字IC不能用,哪单片机直接输出也不能用了?

图中的滤波怎么接到正反馈呀? 这样好像会震荡哦。

请大虾解释下! 谢谢!

网友F:
不明白。

还是想向vwwj请教一下PWM-DAC为什么不加光耦隔离就没有价值呢?
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想不通,加个光耦隔离后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
确实很好奇。

楼主:
他说的价值是是光隔离DAC吧。

网友J:
请明说

我那个图也是个示意图。
但对你的两点不清楚。
现在单片机的输出基本是可以配置的。可以认为输出是非开集非开漏输出。参考电压也是2.5V。1.25V的话,逻辑芯片还要选低电压的。所以第一点第二点不存在。
 但即使是准双向口(加上拉电阻),供电是2.5V,门芯片是hc14,又有什么问题? 输出的PWM上升沿不陡,波形畸变? 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呵呵 当然万一很不幸,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没关系的。如果上升沿有规律,经过门有固定延时,可以通过调校,消除的。当然,这种情况,我没遇到。

另外,基准一般输出十几毫安,是没问题的。可以看到由于RC的电阻比较大,实际充电电流是很小的,uA级的。

--------------------------------------------------------------------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如果有人不动脑子,直接按48楼的图去做了,将有哪些故事发生呢:
1、如果恰好MCU的PWM端口是推挽输出,那他就会发现Vout相当的没谱(当然,如果他的参考VREF的内阻接近0就没事了);
2、还好,MCU的PWM输出不是推挽的,是准双向口,但是VREF想用1.25V的,于是,又发现没谱。

网友P:
隔离型的DAC比非隔离型的价值高得多

  无论是从应用范围,安全性等等.
  尤其是外接电路地是浮动的情况下

楼主:
用数字IC做输出,参考电压肯定要和单片机的电压一样。

要高精度,单片机用推挽输出,不能用开漏+上拉输出。

我猜fzyuan说的是单片机的电压比数字IC高,会反灌到参考电压里。

参考电源的输出不需要那么大,接个大点电容可以解决了。

fzyuan贴的图,只能实现16位分辨率,输出不是线性的。可能还要考虑MOS管的极电容的影响。
图有点参考价值!

网友F:
一些说明:

1、对67楼的“要高精度,单片机用推挽输出,不能用开漏+上拉输出。”
其实并不一定,如果单片机是标准51,那么用它的准双向口去驱动1个mos管是没有问题的,这时你肯定要说51只有几十uA的输出电流,如何可以快速克服mos管栅源电容呢?没问题,因为标准51输出高电平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强上拉能力(时间约为几个时钟周期),只要栅源电容不太大(2N7002就很小),就可以很快冲上去了。
2、确实是因为单片机的高输出会通过反向器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冲到参考电压端。
3、在参考电源上加大电容并不一定能解决上述问题,因为这已经破坏参考源的稳定性了。
4、是否线性?你可以做个仿真或实测一下。

另外,既然你已看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把那个别人出10块钱我都不肯卖的秘密告诉你吧:

将图上Q?、R?用一个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去替换,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楼主:
呵呵,模拟开关是可以做,哪就增加成本了。

我没有用模拟开关做过试验,模拟开关的阻值变化比较大,应该有影响吧。
还有开关的波形是否好呢?

哪个图你有用过?输出是线性的吗?

我没有模拟,只是算了一下

电容上的电压跟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比例有关系

V =( I1/I2 )*C

充电电流I1=( (Vref-V)/(R1+R2) )*X/65536

放电电流I2=(V/R2)* (65536-X)/65536

X为PWM值,假定是16位分辨率。

  I1/I2=(Vref-V)*X*R2/ ( V*(R1+R2)*(65536-X) )

  上式不是线性的。

这样的算法正确吧。

网友P:
楼上16位PWM小心哦

  受制于MCU主频,估计16位PWM频率是40Hz以下

楼主:
呵呵,是理论说而已。

这些问题应用时候肯定会注意到。

AVR用16M晶振,16000000/65536=244 HZ 呀。

网友S:
关于电视的调谐电压PWM输出精度

关于电视的调谐电压PWM输出精度:
电视机的AFC输出电压会传输回到CPU重新采样,CPU会重新根据偏差调整PWM。(似乎大家没想到这点)
这是一个负反馈的过程。
所以用电视的这个倒子说明PWM精度并不适当。

网友:
PWM做DA原理图

来自Atmel评估板原理图

网友T(2012-08-06):
回复 楼主:
虽然 我也很年轻   但就楼主  这态度           哈哈

网友U:
单片机可以摸拟PWM输出

网友T:
回复 网友F:
55的跟随器  不错  刚想说47楼的跟随  不稳定:)

网友G:
似乎还没有结论。。。

网友V(2012-11-08):
当单片机上有10位的ADC和16位PWM时,用哪个做DAC精度高点?

网友V:
当单片机上有10位的DAC和16位PWM时,用哪个做DAC精度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