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池的电量阿

楼主(2008-12-11):
就是普通的碱性5号电池?新买来的,拆开放置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两天?
然后看它自放电多少?这个如何做呢?

楼主:
re

想通过测开路电压来得出电量,但不知道开路电压与电量的关系

网友A:
没有准确的对应关系

如果需要准确的获得电池容量需要进行完全放电测试。一个简单办法是用短时大电流放电,看电流强度即可大致判定,但也无法直接与容量对应,只能大致判别电池的新旧程度。

网友B:
不知道内阻能反映电池哪些情况?

网友C:
碱性5号电池短路5~7A以上者较新鲜

网友D:
短路测度法不可取

对电池损伤比较大,俺是测内阻法,先测一下开路电压,再并一个1欧电阻上去,电压跌得越少性能越好,然后再测开路电压,恢复得与放电前越接近,性能越好。

网友B:
有定量经验吗?

理论方面有何支持?

概念上,认同你的。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短路测度法不可取

对电池损伤比较大,俺是测内阻法,先测一下开路电压,再并一个1欧电阻上去,电压跌得越少性能越好,然后再测开路电压,恢复得与放电前越接近,性能越好。

网友E:
对新电池,测内阻判断也不准确

新电池(没用过的)测到的内阻一般比短时间用过的电池要大。

楼主:
测量电池瞬时短路电流

电池瞬时短路电流如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