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为何闪烁

楼主(2008-12-11):
我司开发的产品,LED灯珠闪烁不知电路那块坏了,电源是恒流350ma,功率为20瓦,灯具为18瓦
请大虾们帮忙分析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供电问题

查驱动

网友B:
大功率的LED,为什么都要加驱动IC

网友C:
加驱动IC是为了提高效率

不然用电阻限流,效率会很低。
失去了LED高功效的优点

楼主:
LED

谢谢,我也认为是电源问题,可是选用电源除了恒流外还有其他特殊要求?
请指教!

网友D:
我也觉得是电源问题。

还有如果led是1w的话电流也大了

网友E:
LED

1W的LED标称电流是350ma,可适当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