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光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请教发光二极管的问题.
发光极管的发光强度如何测试
发光强度是多少才为合格

网友A:
那得用专用的测试仪器,非LED生产商或专业检测机构是不会

不同型号、材料的LED光强也不同,具体得看产品规格书,一般选择正规生产厂的产品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发光强度是光学量

一般用测总光通量的方法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