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总是搞不明白

楼主(2008-12-14):
如图,是一个驱动芯片IR2125,请教是如何工作的,datasheet说用到自举电路,不是很明白,还有我怎样搭电路测试该芯片的好坏?

网友A:
肯定是通过连到FB的电容提高控制电压,实现自举

网友B:
检测浮动电压

将驱动电压调整到比浮动电压大来将功率管打开,而又控制不是太大而将管子损坏.
vs脚是检测浮动电压的,接load端,假设为40v
芯片本身有自举电路,将40v升压到50v(假设),
当in输入为高时,ho引脚输出电压为50v,这样功率管才能打开.
cs是用来电流检测的,将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如果驱动电流过高,芯片认为有错,通过内部电路(比较器),输出ERROR信号.

网友C:
必须得是方波驱动才能自举

当ToLOAD为低时,Vcc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但ToLOAD为高时,电容给VB脚供电,以提供MOS管栅极电压

这个电路只能用于输出不停变化的PWM输出状态,不能用于静态驱动,否则会因为C上的电荷放完而造成MOS工作在线性临界状态,造成MOS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分析,我测试了一下

我试着给Vb和Vs直接加和输入端Vc及COM相同的电压,然后在IN端加高低电平,测Ho输出没有变化,这样是否说明此芯片是坏的?

网友D:
哈哈

把500V不接,toload接地试试,ho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