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能捕捉到一段10秒的方波信号吗?

楼主(2008-12-15):
示波器(型号:泰克TDS210)怎样设置才能捕捉到一段长达10秒的方波信号.要求可以量到每个方波上升沿的时间.我是这样捕捉的:将SEC/DIV钮调节为1秒时,此时可以看到10秒的整段方波.然后按RUN/STOP按钮,将10秒的这段方波捕捉到.此时无法测量每个脉冲上升沿的时间.要么只能测量一小段脉冲.那位大侠有好的方法可以测到整段脉冲里面的方波信号吗?望赐教.

网友A:
要看你的示波器存储深度

网友B:
看示波器的说明书

这完全由示波器的参数决定。

网友C:
还记得做自动控制试验的长余晖慢扫描示波器吗?

数字示波器多是LCD显示,原理不同于CRT示波器,很容易做到类似功能。
只要把扫描时间设长些就可以了,比如每格1秒。

网友D:
LZ先要说明你的脉冲最小宽度

然后用总时间除一下,就知道最小要保存多少个点了

然后去看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是否满足

提示:
数字存储示波器抓的波形可是能展开的哦

楼主:
.

脉冲最小宽度为160US,整段脉冲长10秒。
示波器硬件特性:带宽60MHZ,取样率:1GS/S,记录长度:2500点.记录深度:末知
XWJ大侠,这样的特性是否能量到每一个脉冲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