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原理图跟封装

楼主(2008-12-15):
小弟用protel 99

一般按键原理图是两个腿,封装用4个腿,当然封装中有两两相连的两对。

如果做的封装只对应标注两个脚,则另外两个脚不能连线。使用起来不方便。

如果把对应的相连的腿用相同的标号标注,则可以灵活选用哪个脚来连线,解决上边的问题,但走线的时候由于相同标号,则必须用导线接起来,连接两个对应的管脚大大降低了走线空间,也不可取。

请问几位前辈有何高招。指点一二。

网友A:
原理图的就画成4个脚

网友B:
根据具体的放置位置,在PCB上重改网络编号

网友C:
按2楼的做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

问三楼大侠:我用原理图一更新PCB好像还是能被改回来。

不知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在PCB环境里,改焊盘的网络编号

网友B:
最后再改按钮四个脚的网络标号。

尽量完善原理图后再布板,没事别频繁地去更新PCB

网友E:
改PCB元件库好用啊!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