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笔,可以测试溶液的浓度,比如滴一滴在笔上就

楼主(2008-12-15):
比如,NaCl 硫酸镁 浓度,超过一定浓度就报警。

目前有这种小型设备吗?

网友A:
用比重计试试

网友B:
没有这样的笔

但如果被测溶液中不存在其它未知浓度的离子,那么可用惰性电极如铂电极、玻璃电极等通过PH测量换算成浓度。

楼主:
这个有市场,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B:
如果用测试笔,只能针对某一特定的待测对象

而且定量分析很困难,只能是有没有,而非有多少,所以非特殊场合很少会用到该技术。

网友C:
胡乱出一主意

    对于强电解质,溶液浓度大,则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就大,导电性就强,测量两固定电极间的电阻能否反应离子浓度?
    当然,要防止产生电解效应,测量时要用短促的脉冲进行,在电解效应还不明显的时候就结束测量。
    我没学过电化学,以上纯属瞎想,请内行说说看,测溶液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D:
5楼,血糖仪就可以定量检测

网友B:
呵呵,有时隔行如隔山啊

    测量电解质浓度是不能通电的,所谓电极是被动元件,利用特定物质在电解液中的电位差作为传感基础,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只能作为已知前提下的手段,这时该法可以做的非常精确。
    专用测试笔是基于特定显色化学反应的基础上实现,分直接显色和间接显色两类,但均与电子手段无关。常规电子手段对楼主的设计企图是无意义的,这个领域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了。

网友E:
这个很容易,不是定量测量

楼主:
用于输液测量,判断配的浓度是否有错,一旦笔误,就可能

网友B:
这个应用可以理解,但解决的方法不对

    第一,没有简单、廉价的手段可以实现;
    第二,即使有,使用这样的设备会大大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整个操作流程规范都得相应重新制定,这反而增加了导致出错的机会,特别是在检测可靠性方面;
    第三,医疗操作步骤是有严格的规范的,药品配制也同样,若有人不能做到严格遵守,那么加配检测设备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形象工程”,除浪费社会资源外,不会有任何正面意义。

    如果是做这样的产品,楼主切记赶紧放弃,根本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当然,不排除有人借此捞经费,但这不是有良知的工程师该碰的,此话不重。

楼主:
人员操作再严格,药品配制也要出错呀。

要是解决了1的问题。

2,3都不是问题。多一道关口,要好的多。

我们搞东西,无论多么仔细,在10000个中总有出错的时候。

一,医生笔误,护士大意。结果一儿童死于输液。要是能简单检验多好啊

网友B:
楼主太不了解管理学了

    你的想法是善意的,但这种事靠善意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一定会适得其反。几句话不会令你理解,我讲的只是结果,至于明白为什么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够。
    只要严格操作流程,你提到的事故就决不会发生,原药浓度在生产厂是由专门设备检测浓度的,按规程还要每批次人工抽检,在这个环节设备才是必要的,但其可靠性依然不能保证,仍需要人工操作进行盲试比对。到了最终环节,所有流程的设计就是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执行人做不到,再增加一道机器环节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人的问题。

网友F:
TDS测试笔或测试仪就可以

自己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想知道具体怎么做,上中国专利网去查吧!

楼主:
原药浓度当然没问题,关键在医生开单后护士配液(稀释)

医生A开单,比如1ML,写成10ML 或护士B看错

而护士B拿单稀释配液体,这个浓度出了问题不容易被执行护士C发现

一般出错,浓度很可能是10倍,100倍之误。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在输液前,放少量液测试,能进行浓度安全判断。应该好的多。

有这样的设备,我想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这种设备当然不好做,有人能做也是病人的一种福音。

网友G:
色谱仪

基本上,想测啥都行

楼主:
1。体积要小,2。使用成本很小,就相当使用血压计

网友B:
如果有那么一种简单的可用且可靠的仪器

    那么相关医疗操作流程中,使用该仪器就已经成为标准,但全世界范围都没有,说明了什么?而且,这个领域(指包括浓度分析方法和应用电子技术等在内的常规应用科学)不论理论还是技术都研究的非常透彻了,除非有本质性的新技术革命,否则楼主的想法永远只能停留在好意上。
    我这么说,楼主可能觉得刺耳,会不高兴,但这背后的东西我觉得楼主应该深思。举例而言,假如输液配药出错概率是万分之一(事实上远小于这个几率),那么引入楼主的测量方法其本身的出错概率该是多少呢?也是万分之一?那这纯属是杀人机器!那么将几率减小到1%又如何?那无非是多了几个幸存者而已。机器的出错概率是可以预知的,而且无法根除,所以一旦这么做,防止出错的一切其它措施将成为虚设,机器将定期杀人。一个不算大的医院,每天有上千次输液配药,一年下来至少几十万次,如果靠机器,即使出错率是百万分之一(且不说这个世界上,谁有本事作出如此之高可靠性的廉价货?有?那可以去做航天飞机了),那么不出两三年机器必杀一人,全国范围内呢?全球范围内呢?要知道,机器的可靠性在设计及制造工艺既定之下可以认为是常数,无法靠什么流程、制度、责任心什么来改变。
    那你说,别把这样的机器当标准,作为辅助参考总可以了吧?如果你这么说,那正应了我前面讲的:你根本不懂管理!作为参考的结果最终只能是:医护人员不用或少用这样的设备,而该设备的制造商也会为片面追求利润最后品质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量出事后被禁用,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必然的结果。为什么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研究过管理学或者有一定管理经验你就会明白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这类设备在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准上不可能实用的原因就是成本,这个成本中,设备本身的售价其实只是小头,大头是因设备使用导致的效率降低,那么为此多引入医护人员?那还不如直接加多个药检效果反而更好,现实中,加多个专业药检都不可能,任何国家均此。这不是医院方面舍不得,而是流程设计本来就已经考虑到了,如果医护人员严格执行,配错药的错误根本就不会发生。那楼主要说了,人肯定会犯错,那好,机器流程就必须成为必要环节,不过这样一来就回到了前面所讲到的杀人机器问题了,显然,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无法解决杀人机器问题。嘿嘿,还是无解!
    ——什么时候楼主的善意才能成为现实?
    ——Star Trek时代吧。
    Star Trek中人们使用一种叫“三录仪”的玩意儿,对物体一扫描,什么成份、含量之类的立刻就知,用专业词汇说,这叫解决了快捷性、准确性和通用性,而且这个三录仪几乎人手一个,比现在的手机、MP3还普及,这叫解决了廉价性。不过,有了这东西还用人工配药吗?

    有些东西,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如果有那么两个人,一个说我会在家捣置出一架真正的Su27,另一个说我会作出满足楼主需求的“血压计”,谁更靠谱?要我押宝,肯定不是后面那个。

网友H:
嘿嘿

可以参考测试**的试纸

网友B:
那东西可不便宜,比要注射的药还贵,谁出钱?

    试纸的原理有两类,一是直接化学显色反应,如PH试纸等,这类试纸十分便宜,但适用面很窄,不能针对特定物质做标定指示。二是利用特定靶向反应释放显色诱导剂使色标显色,但靶向反应非常复杂,为显示浓度还需设计多级链式反应,成本自然十分高昂,且准确性易受外界影响,只能做参考。试孕笔是家用的,准确率超过99%,但准确率或漏识率不能满足医用要求,所以在医院做医疗级检验是不会采用这类方法的,有孩子的都知道这一点,就是某些医院因条件所限要用,也得用不同原理的测试法进行交叉测试比对才能确认结果。

网友I:
用离子选择性电极吧

选择性电极只有钢笔大小,
"比如,NaCl 硫酸镁 "

NaCl 可以用钠离子选择性电极或氯离子选择性电极.

硫酸镁 可以用镁离子选择性电极或硫酸根离子选择性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