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8-12-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定时器是怎么用的了

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

楼主:
RE:chunyang

我是用来调宽的,输出脉冲是这样的:1次高电平,255次低电平;2次高电平,254次低电平;3次高电平,253次低电平~~~~以此类推.当次数自加和自减都到0时,就输出:
1次低电平,255次高电平;2次低电平,254次高电平;3次低电平,253次高电平~~~

网友B:
TR不清零

网友A:
楼主还是没明白

    是否需要停止定时器,首先要看你是否需要连续使用定时器溢出来做某个事件序列的判断依据,同时还要看你选择的定时器工作模式,只有在自装载模式下这个问题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