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能耐住AC220V的冲击吗?

楼主(2008-12-15):
电路功能:
1、频率输出,可驱动一定功率,输出电压幅度10V左右;
2、当输出使能为低时,输出被禁止;并且OutPut端呈现高阻(要求测试电压达DC36V),电路功耗近乎0;
3、输出短路保护;

可靠性要求:
1、任何时候,在OutPut-COM端加AC220V(长时间),电路不被损坏;
2、OutPut-COM端可通过1.5kV的雷击试验;

网友A:
输出功率有点小

F1 和 Z1 能抵受220V的冲击吗?

网友B:
回复!

呵呵,感觉这个电路有点复杂,有点像运放的输出级。

网友C:
看不大懂,能讲一讲不?

楼主:
看不懂?去掉Q2、Q4就简单了

网友D:
开玩笑! 能接220V不烧你就是神仙了

网友E:
想给市电电网放电?!呵呵......

网友F:
220V输入部分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楼主别生气。

网友G:
Q2、Q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Q2,Q4是稳定工作点的~~~

但我想不出这个电路能干什么用?做电力线载波? 干脆说说你想要做什么吧,大家帮你想个主意~~~

网友H:
220没问题

耐受~220V没问题,只要热敏规格合适就行!同时尽量减小TVS的钳位电压会更可靠!
电路有点搞不明白,至少管子的选择上有问题!

楼主:
对各楼的回复:

2楼:输出功率确实比较小,但是够了,频率输出只是作信号用。
     F1、Z1的容量问题,完全看其手册的话,F1、Z1都偏小了一点,但差的不多,Z1实际可选TISP4070就没有问题。

3楼:其实Q2、Q4起限流作用,与运放差远了,这些基本工作于开关状态;

4楼:这是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去掉Q2、Q4看就更简单了;

6楼:不是开玩笑的,你说要烧,我想请教首先要烧那个器件?

7楼:嘿嘿,不是的;

8楼:先看楼顶说的电路功能,另外我对220V颇有研究;

9楼:Q2、Q4配合R2、R3起输出限流作用;

10楼:Q2、Q4不是起稳定作用;本电路用于在OutPut端输出频率信号,基本功能及其可靠性要求已在顶楼说了;

11楼:您说的很有道理,谢谢;我还想请教管子的选择问题,你指的是TVS还是其他的三极管?

网友E:
Q2、Q4配合R2、R3起输出限流作用,不就是稳定工作点吗??????!!!

Q2,Q4构成的负反馈是典型的稳定工作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