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型号

楼主(2008-12-16):
请教各位,现需要电流0.5A(min)到1.8A(max),封装可以是SOT-223,TO-252,TO-263的LM317,那具体型号是什么?? 谢谢~~~ (本人在网上查了很久未果)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封装型号也不同

可以去这里选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LM317&q=LM317

一般选LM317T就可以了,TO220封装的

楼主:
要贴片的,苦闷啊

网友A:
第一个PDF里面就有贴片

第一个PDF里面就有贴片

楼主:
谢谢你啊

可惜没有看到:允许通过电流0.5A(min)到1.8A(max)的贴片封装

网友B:
LM317标称1.5A,最大可到2.2A

不过2.2A输出电流的时候大概有6W多的功耗,贴片的受得了吗?
1084-ADJ 5A
1085-ADJ 3A

楼主:
RE:lyjian

谢谢你的支持,不过我看了LM317KTT,不符合我的要求.其实确定的说,我要的是电流0.6A到0.7A(不超过0.7A)的电流,供3W的大功率LED